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LaunchPad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说的东西比较简单。

简易教程:基于IAR的LaunchPad开发入门

手把手教你使用TI MSP430

测试工程源码:LED1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E 牛啊 支持

都是最简单的,只不过我比较悠着点,贴出来而已,呵呵。

上传一个FET-Pro430 v2.9,支持G2xxx系列,类似于AVR的ISP下载。

注意Set -> Connection / Device reset里的设置: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

:carnation: :carnation: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说的东西比较简单。简易教程:基于IAR的LaunchPad开发入门 72929 测试工程源码:LED1闪烁。 72930

贴出一个网页版的,方便查阅,内容同PDF。

操作系统:Windows 7 Ultimate 32 bit
开发环境:IAR for MSP430 v5.20
开发板:TI LaunchPad

驱动安装

1、用USB线连接电脑PC和目标板LaunchPad。Windows会自动搜索驱动,当然,一般来说,都是安装失败的。

2、LaunchPad套件并没有提供光盘,驱动在哪里?IAR for MSP430已经集成了TI USB FET的驱动,所以,我们先把IAR for MSP430给安装上,驱动也就有了。这里驱动路径如下:D:\Program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
至于软件安装时的注册/和谐问题,大家都是很有办法的,你懂的。

3、安装了IAR for MSP430之后,重新拔插USB,Windows 7会自动重新搜索驱动,一般是可以安装成功的。如果安装失败了,指定刚刚的路径安装驱动即可。

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如下端口MSP430 Application UART(COM28),端口号视实际情况而定。

有些地方,端口号并不支持到那么大,可以通过高级设置更改,更改方法如下面链接所示: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37823&page=1&fromuid=194149#pid827620

很好,驱动安装完毕。下面开始用IAR for MSP430建立工程。

工程建立

1、运行IAR Embedded Workbench,点击菜单栏Project –> Create New Project…

选择C –> main,这里也可以选择Empty project,但选择C -> main的话,它会自己帮你新建一个main.c文件,并且把它加入到工程中。给工程指定一个工程名称Blinky,如下图:

2、编写如下代码: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while (i--);
  }
}
编写完成后,点击工具栏的Make按钮:

提示Save Workspace As,这里给它指定一个工作空间名称也是Blinky,编译之后,信息栏显示编译通过:

3、编译通过之后,右击工程,选择Options…:

这里主要配置三个地方,一是在General Options的Target选项卡里选择对应的器件Device,这里是MSP430G2231:

二是Debugger里选择FET Debugger:

三是检查FET Debugger里的设置是否正确,这里是Texas Instrument USB-IF采用Automatic方式:

4、经过以上设置,重新编译一下,点击Make按钮,编译无误之后,点击工具栏绿色小三角的Download and Debug按钮,就可以进入仿真了。

5、如果出现错误提示,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或者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不用着急,首先检查步骤3里面的Options的三个设置选项卡设置是否正确,重新编译一下工程,然后把USB线重新拔插一下,给板子断电后重上电,这时再点击Download and Debug,一般是可以的了。
6、程序运行的结果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点灯啦,把J5的P1.0短接帽给插上,我们就可以看到LED1一闪一闪了。

至此,LaunchPad的IAR开发入门完成,下来就是自主学习啦。

David Lee

网友:
顶起,汇到汇总的资料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具体了,不错

网友:
顶起来,哈哈,到手了我已经

网友B:
7楼的软件配合什么电路啊?

网友:
那个例子~~~TI 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TI MSP430 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的软件配合什么电路啊?

我是直接用在这块LaunchPad里面的,可以烧写。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说的东西比较简单。简易教程:基于IAR的LaunchPad开发入门 72929 测试工程源码:LED1闪烁。 72930

2、LaunchPad套件并没有提供光盘,驱动在哪里?IAR for MSP430已经集成了TI USB FET的驱动,所以,我们先把IAR for MSP430给安装上,驱动也就有了。这里驱动路径如下:D:\Program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430\drivers\TIUSBFET

检验了一下,这里所安装的驱动是虚拟串口的驱动,驱动在\TIUSBFET\eZ430-UART文件夹里。

仿真器Spy-Bi-Wire在Windows下是免驱的,设备管理器里枚举为:USB人体学输入设备 下的 HID-compliant device。

网友:
给力给力,值得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在这块LaunchPad里面的,可以烧写。

按下的AUTO PROG按钮!

先按擦除,再按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986 按下的AUTO PROG按钮!先按擦除,再按下载是没有问题的!

我这边也是,但是不影响程序的下载。

那个Fail应该是最后一个步骤DCO constants verification.......  failed的执行结果。

网友: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入门的精品资料,谢谢

网友:
没有触摸板。。。。。不好做啊

网友:
真是不错,楼主经验很丰富哦,看样子对msp430开发板很熟悉的样子,相信楼主也知道这次的千人团购MSP430 LaunchPad 的盛大活动了(呵呵,在此再广告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I/MSP430tuan/index.html),坛里参加团购的坛友可是不少哦,所以期待楼主能够发挥自己大牛的实力,本着为坛友奉献的精神,带领我们大家,好好利用起这块开发板,把这次活动推向再一次的高潮!在此先谢过了!呵呵

网友:
诸位大神 ,刚转430,昨天在淘宝上买了块开发板,当时也看到论坛上的那个活动了,可是,可是我一直没看明白那个板能做什么用,能给小弟解释下么

网友:
很好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灯一闪一闪

网友:
launchpad买了,,,还没发货

网友:
灰常灰常的感谢楼主

哎呀呀~多谢楼主哦!!!

网友:
我喜欢轮闪,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好好学习学习哈~

网友:
板子收到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