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的 关于消息消息邮箱

楼主:
假设有两个任务 task1();task2();

task1优先级比task2高 具体例子如下:

正常情况下,如果A处把得到的数据message放入邮箱并投递

B处msg收到message的指针,从而实现进程间数据传递,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我的想法是,如果B处pend后C中处理耗时比较长,而A处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在post,比如当post第三次的时候,task2还在处理第一次的数据,那么当task2处理完第一次的数据有,再次去pend,得到的是是不是第三次的数据,也就是说,第二次的数据没有了?被覆盖了?

 void task1(void *p_arg)
{
INT8U Message;
Message = GetADC();//读取ADC值
while (OS_TRUE)
{
//将局部变量放入消息邮箱发送
  OSMboxPost(Mbox, (void *)(&Message));//A
OSTimeDly(10);
}
}

  void task2 (void *p_arg)
{
INT8U msg

while(OS_TRUE)
{
  msg = *(INT8U *)OSMboxPend(Mbox, 0, &err);//B
  //任务工作处理                                                 //C
}
}

网友:
我觉得只是可能,这就要看你的task2的延时是多久了。上面的C中没看见你在task2中延时。

网友:
就是假设出现task2ostimedly之前 task1已经发出了第二个邮箱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斑竹大人求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可能啊。task1 都delay(10)了,难道task2的执行代码需要这么久吗?那还有什么实时性可言?

网友:
if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            /* Make sure mailbox doesn't already have a msg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MBOX_FULL);
    }

这是发送邮箱中的一段代码,会判断邮箱会否为空,若不为空,则不会更新邮箱,而是直接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