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处女作 按键点亮LED 【LaunchPad】

楼主:
//LED2受控于 用户按钮,按下灭,否则亮
#include "msp430g2231.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BIT3);    //p1.3设为输入
  while(1){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P1OUT|=BIT6;     //LED2亮
   else
      P1OUT=~BIT6;    //LED2灭
  }
}

…… 成功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2受控于 用户按钮,按下灭,否则亮#include "msp430g2231.h"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BIT3); &n ...

顶顶,加油。

网友:
建议对程序修改如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OUT |= BIT3;                      // Configure pullup resistor
  P1DIR &= ~BIT3;                  // Direction = input
  P1REN |= BIT3;                     // Enable pullup resistor

  // Enable LEDs
  P1OUT &=  ~BIT6;
  P1DIR    |=    BIT6;

  while(1){
    if((P1IN&BIT3)==BIT3)                   //如果拉低
      P1OUT|=BIT6;                          //LED2亮
    else
            P1OUT&=~BIT6;                     //LED2灭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2受控于 用户按钮,按下灭,否则亮#include "msp430g2231.h"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0xff&(~BIT3); &n ...

提两个建议吧:

1、P1DIR=0xff&(~BIT3);前面那个0xff&可以省略。

2、对于按键这种会有悬空输入的时候,别忘了开启上拉,P1REN |= 0x08;

网友:
动作这么快,比我还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两个建议吧: 1、P1DIR=0xff&(~BIT3);前面那个0xff&可以省略。 2、对于按键这种会有悬空输入的时候,别忘了开启上拉,P1REN |= 0x08;

谢谢,我拿到板后才开始学习这个单片机,不知道默认情况下P1DIR的值,

建议2,谢谢建议,学习了,开启上拉~   学习……

下了几个手册,没发现这个 P1REN  寄存器,呵,我以为设为输入时默认是上拉的呢?

网友:
高手,俺是初学者。

网友:
第一段代码,鼓励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拿到板后才开始学习这个单片机,不知道默认情况下P1DIR的值,建议2,谢谢建议,学习了,开启上拉~   学习……   下了几个手册,没发现这个 P1REN  寄存器,呵,我以为设为 ...

呵呵,我也是用你的代码对比TI的Example Code看到的。

网友:
还没拿到板子呢?

网友:
表示还没有收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两个建议吧: 1、P1DIR=0xff&(~BIT3);前面那个0xff&可以省略。 2、对于按键这种会有悬空输入的时候,别忘了开启上拉,P1REN |= 0x08;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9019-1-1.html  看此贴,好像上拉下拉只对输出有效~   输入好像本来就上拉的,不用设,刚特意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证明默认情况下,引脚是3.3V,高电平的,~呵~

网友:
继续努力哦!

网友:
if((P1IN&BIT3)==BIT3)//如果拉低
      P1OUT|=BIT6;
这应该是按下去量呀?我分析的为什么跟实际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续努力 路还很长

网友:
哈,当初我第一次用430的时候也是玩的这个程序,自己也兴奋了下,因为老师曾经说过,一款单片机,只要会点灯了,你就算跑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9019-1-1.html  看此贴,好像上拉下拉只对输出有效~   输入好像本来就上拉的,不用设,刚特意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证明默认情况下,引脚是3.3V, ...

开关S2(P1.3)有一个外置的上拉电阻……

网友:
我也是新手,自己写了一个不好使,然后将楼主的代码复制、下载,、运行之后,led一直都是亮着的,按键按下根本没反应,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样写的程序不就没法检测按键按下的次数了吗?51程序里面都有去按键抖动,这样写就没法判断到底按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对程序修改如下
void main(void)
{

请问为什么楼主的程序写进去p1.0口的灯会一直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