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LWIP过程中有些不理解下面这个为什么?

楼主:
main(){

OSInit();

OSTaskCreate(lwip_init_task, &LineNo11, &lwip_init_stk[TASK_STK_SIZE-1], 0);

OSTaskCreate(usr_task,&LineNo12,&usr_stk[TASK_STK_SIZE-1],1);

OSStart();

}

前4个任务不是uCOS保留的吗?怎么创建的,

lwip_task要占用5-9,usr_task不要从10开始吗?

很不明白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也有同样的疑问,认为ucosII的优先级按照书上说的是前四个和后四个被占用了,就是说OSTaskCreate()内的prio的值不能为0,1,2,3或者60及以上。但是和实际操作不服,实践证明,你把优先级的值设为3也可以运行。按我的理解是,OSTaskCreate()中的参数prio只是一个反应用户任务优先级高低的量,prio的高低仅能告诉ucos哪个任务应该先执行。和系统占用的优先级并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