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怎么焊接

楼主:
像cc2430这样的管脚藏在芯片底部的应该怎么纯手工焊接呢?没有什么热风机这些设备。需要详细操作。

网友:
很尖的电烙铁就很好,先加点助焊剂,然后焊头沾点锡后,轻轻一划,一排引脚就全好了。非常漂亮

网友:
需要手工焊接的话,PCB设计时可以在底下留出一下大孔,焊接从孔入,电烙铁加热即可焊接IC底下的接地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