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救!!急!看看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RT

网友:
上面圈里的是内部微调测试点,下面圈里的是内部偏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部微调测试点是干什么的?可以理解为一根导线么?
内部偏置点是接地的吗?求教。。。

网友:
那个叉是个指示灯,下边的是信号地

反正是地的一种

网友:
2楼的知识很广啊!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内部微调测试点是什么?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