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不能调试

楼主:
我用IAR v6.0编译下载EasyArm第四章实验程序的bootloader例程到EasyArm8962开发板上,但是下载后没有出现实验指导书上的结果。再试其它的程序(原来都成功了)时,IAR一进入调试就死机了,死得非常彻底,我等了近二个小时也没有提示出现。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该怎么拯救呢?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一次。。。。

有可能是仿真器驱动要升级下。或者换个IAR版本试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为了验证,我又用了一块正常的板子,同样版本的IAR和驱动,一切正常,把ZLG的那个实验例程烧进去后就死活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IAR v6.0编译下载EasyArm第四章实验程序的bootloader例程到EasyArm8962开发板上,但是下载后没有出现实验指导书上的结果。再试其它的程序(原来都成功了)时,IAR一进入调试就死机了,死得非常彻底,我等了近二个 ...

用楼上所说的试试

要不就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解锁Unloc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解锁Unlock一下

谢谢,请给介绍一下如何解锁吧,不是很熟悉Flash Programmer……

网友:
解决了,直接把整个Flash擦除一遍就OK了!
虚惊一场。
终于体会到Flash Programmer的作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继续找找死机的原因。

网友:
嗯,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