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ux安装指南

楼主:
1.Windows下安装colinux,点击安装文件coLinux-0.7.9.exe,将自动下载文件系统的选项去掉,安装目录自己设定,自动完成即可(下载地址http://www.colinux.org),安装后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网络连接2,可将其重新命名为colinux(此名字需与配置文件中的名字相同)

2.点击安装WinPcap_4_1_2.exe文件,不用修改,直接完成即可(下载地址为http://www.winpcap.org

3.下载文件系统,包括Ubuntu-9.04-1gb.7zswap_512Mb.bz2两个文件,(下载地址为http://sourceforge.net

4.修改配置文件:

       进入coLinux安装目录,找到一个example.conf,将其备份,并重命名为ubuntu.conf(个人喜好),打开配置文件,并修改如下:

# File contains the root file system.

# Download and extract preconfigured file from SF "Images for 2.6".

cobd0="d:\coLinux\Ubuntu-9.04.ext3.1gb.fs"

# Swap device, should be an empty file with 128..512MB.

cobd1="d:\coLinux\swap_512Mb"

# Maximal memory for linux guest

#mem=64

mem=512

eth0=tuntap,"colinux"

5.colinux安装目录下,建立一个bat文件,内容为:colinux-daemon.exe @ubuntu.conf,登录用户名为root,密码为root

6.设置网络

采用桥连接

选择Windows下的本地连接与新产生的colinux连接同时选中,然后右击à桥接;

       由于采用桥接方式,所以不用修改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etc/resolv.conf

       如果需要代理方式上网,则只要修改文件/etc/apt/apt.conf

Acquire::http::Proxy "http: //username:passwd@proxyip:port ";(结尾的分号别漏了)

或者直接在控制台输入export http_proxy=http://username:passwd@proxyip:port

       尝试着apt-get update吧,看是否能够成功(可以先尝试ping一下本地的桥接ip地址,保证本地连接成功后再去查找别的问题),apt-get update成功后不代表着你就可以apt-get install了,因为他的源只有两个,可以查看文件/etc/apt/source.list,里面就是你的源信息了,这里推荐一个不错的源

deb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 main universe restricted multiverse
deb-src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 main universe restricted multiverse
deb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security universe main multiverse restricted
deb-src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security universe main multiverse restricted
deb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updates universe main multiverse restricted
deb-src http://tw.archive.ubuntu.com/ubuntu/ lucid-updates universe main multiverse restricted

也可进行源升级

apt-get upgrade

7.是不是还发现字体很不好看啊,再借助一下putty.exe(网上直接搜索下载即可)

设置putty如下:

       选择SSH方式,在HostName(or IP address)栏下设置你的Linuxip地址,在选择WindowsàTranslationàRemote character set:设置为UTF-8

WindowsàAppearance可以修改字体;

       进入ConnectionàSSHàX11à选中EnableX11 forwardingX display location localhost:0

       将设置好的方式保存起来,直接双击就可进入Linux,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这个界面比较好看了吧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各种服务器的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