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K-LM3S811板用作调试器调试外部芯片要怎么弄?直接插上去吗?

楼主:
请教EK-LM3S811板用作调试器调试外部芯片要怎么弄?直接插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EK-LM3S811板用作调试器调试外部芯片要怎么弄?直接插上去吗?

没有资料看到说那个东西可以仿真外部板子耶,楼主试试看行不行。

LM3S8962的板子倒是有三种模式,一是Internal ICDI仿真LM3S8962,二是ICDI out to JTAG/SWD header仿真外围板子,三是In from JTAG/SWD header仿真LM3S8962。

楼主:
8962是有,但811上面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8962是有,但811上面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找了一块板测试了一下,可以通过LM3S811的板载ICDI来下载LM3S8962,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来擦出和下载的。

网友:
楼主想用811上的仿真器,仿外边对吧,

这个就最好不要仿,因为811板没有接口。最狠的办法是把板子上的连线搞断再焊上JTAG引脚。劝楼主不要这样做,这样811就等于费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再准备个调试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块板测试了一下,可以通过LM3S811的板载ICDI来下载LM3S8962,通过LM Flash Programmer来擦出和下载的。

再鼓捣了一下,LM3S811是支持ICDI out to JTAG/SWD header仿真外围板子,用MDK测试的。

通过USB连接LM3S811板载的ICDI来仿真外接的LM3S8962板,验证可行。

这下问题又来了,通过USB连接LM3S8962上的ICDI来仿真外接LM3S811板,却行不通喔,搞不懂是哪里冲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通过jtag口对外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外接jtag来仿真开发板,开发板的jtag口是对外仿真的,如果接在一起,连个jtag仿真电路会有冲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EK-LM3S811 的板子,可以通过板子对外部下载,按照JTAG的线序接好以后,按着板子上的811的复位,一直按着,就可以对外部进行下载了,板子上提供了20pin的jtag,倒是没弄清楚vsense和extdbgenn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
EK-811的板子是可以仿真外部板子的。

网友:
直接接排线到外面板子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