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串口发送中断问题

楼主:
用430的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为什么不用置位寄存器IE1的发送中断允许位,直接用一句while((IFG1&UTXIFG0)==0)来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如果IE1中的UTXIE0(USART0发送中断允许位)没有置位,那IFG1中的UTXIFG0(USART0发送中断标志位)不是能产生中断吗?这样就为什么还可以用IFG1&UTXIFG0的值来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

网友:
能把比较完整的代码发上来吗?
while语句中有没有什么操作?
如果中断使能位不置位的话,对应的中断是被禁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Delays(void);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ishi = " MCU sends 0~127 to PC and the\
                    \n screen will display their corresponding\
                    \n ASCII code as follows:";
    uchar value =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狗
    BoardConfig(0xb8);                        // 关流水灯、蜂鸣器和数码管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USART0收发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IE1 |= URXIE0;                            // 使能接收中断
    _EINT();
    PutString(tishi);
    while(1)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value++;
        value &= 0x7f;                        // 保证value的数值小于128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Delays();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
/*******************************************
函数名称:Delays
功    能:延时一会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s(void)
{
    uchar i=20;
    uint j;

    while(i--)
    {
            j=2000;
            while(j--);
    }
}

网友:
发送中断,是指的是一旦发送数据就会产生中断,比如说在接受一个数组,然后发送出去的时候

接受中断
{
          存入数组;
          是否完成;
          if(完成)
                   发送第一个字节;         //一旦发送出字节,就会产生中断,调用中断程序;
}

发送中断
{
        发送后续字符;
}

所以说如果没有需要发送中断的地方,没有必要开启发送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贴上去的代码上不是有向PC发送数据的部分吗?如果说没有用到中断,为什么会有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UTXIFG0置1的话不是说明产生了中断吗?如果不时能发送中断,为什么UTXIFG0能置1?

网友:
给你两个建议:
1、开了RX中断,但是没有中断服务函数,如果RX中断发生,你的代码会跑飞,单片机会复位。
2、初始化的时候最好先清一下中断标志位

网友:
最好还是把中断向量,中断服务程序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中断没有使能,不会触发中断,但中断标志还是会置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