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SK调制的无线传输(2)

楼主:
收发系统中,发射机相比于接收机应该算简单很多了。在我的FSK无线传输中的发射机由FSK波形产生,放大器,功放组成,直接用单片机串口传输数据,定了简单的传输协议以防止乱码。
首先我要讲的是FSK波形的产生:
产生特定频率的正弦波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晶振,锁相环等等,但是为了产生两种特定频率的波就有点麻烦,本着越简单越好的原则,我选择了DDS芯片AD9854。下面介绍一下AD9854,AD9854是一款功能强大的DDS芯片,内部时钟可以达到200M,OOK、FSK等波形可以直接由芯片产生,以上优点我就不多说了,这芯片功耗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要用1117供电,我觉着四片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它的时候我在芯片的正面和PCB板的下面都安置了散热片,但工作的时候还是烫的要死。。。FSK MODE 4倍倍频40M,在30M时,这家伙竟吃掉了600mA的电流。所以我的建议是:使用这东西时一定要加热沉,尽量使用频率高的晶振,尽量避免倍频。

下面看一下我画的AD9854 PCB版图:
为了减少制版费用,我不得不画成5*5cm2

关于AD9854的程序,我想我就不用多讲了吧,网上实在是太多了,一搜一把。。。

网友:
针对DDS我最近也在学习,想和楼主请教下
1.请问一下你的数字电压和模拟电压都是用TLV1117稳压得吗?
2.DAC输出后的电流你是怎么处理得到电压的,以及电压后的滤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3.你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晶振提供的时钟,如果是外部晶振对电路设计有没有好的建议?
4.你是4倍频40M产生160M还是4倍频得到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