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翻译一篇关于DSP简介的英文论文

楼主: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is a highly expansive field which is a part of most modern electronic systems. Examples of such systems are mobile communication, MP3/CD/DVD-players and medical systems exemplified by pacemakers and hearing aids and examples of algorithms are different types of filtering, coding and image recognition. Often a real time requirement exists, which limits the possibilities to perform the signal processing in a standard computer. Standard processors are one alternative which are developed to cove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and can therefore be used in many systems and gives high flexibility. However, many applications have requirements on for instance throughput and power consumption that demands application specific architectures.
This course will give insight into how an algorithm specifi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from a given set of criteria. The main part of the course will be focused on the design of application specific architecture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on either reconfigurable hardware, e.g. FPGAs, or as a custom circuit, i.e. ASIC. Standard signal processors and their relation to other solution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he content is:
1. Character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signal processing algorithms: signal-flow, data-flow and dependence graphs and the concept of iteration bound.
2.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s – The concepts of retiming, pipelining and parallel processing for high throughput and/or low power consumption. Different types of architectures such as time-multiplexed and hardware mapped and how transformations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using the concepts of unfolding and folding.
3. Algorithm transformations – How complexity in algorithms can be reduced and thereby reaching a mor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trength reduction.
4. Different numbering systems, how they are used and how they affect implem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个高度发展的领域,是属于最先进的电子系统.应用于例如移动通信系统, mp3/cd/dvd-players和医疗领域里关于心脏起搏器的应用,助听器的应用及各种实例算法不同类型的滤波器, 编码和图像识别.DSP往往针对于一个有实时性要求的系统,这就为某些数字信号处理构筑了一个“单片机”. DSP标准处理器的发展到涵盖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在在许多系统和要求有高度的灵活性的处理能力的器件上应用广泛.但是,对DSP芯片有很多特定规范,例如吞吐量和功耗的需求,这需要特定应用的体系结构. 标准信号处理器及其与其他解决方案讨论的内容是: 1 . 表征和代表性的信号处理算法:信号流,数据流和依赖图的概念和迭代方向. 2 . 建筑转化的概念,时序,流水线和并行处理的高吞吐量和/或低功耗. 不同类型的结构,如时间复用和硬件映射和如何变换,可他们之间使用 观念的展开和折叠. 3 . 变换算法如何复杂算法可以降低,从而达到更有效地实施,通过概念 强度折减. 4 . 不同的编码体系,他们如何使用,如何影响执行绩效.
我是ickey网站对外贸易,上文是我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