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在单片机上的应用

楼主:
   SD卡在单片机上的应用

    SD卡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使用非常广泛,时下已经成为最为通用的数据存储卡。在诸如MP3、数码相机等设备上也都采用SD卡作为其存储设备。SD卡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是因为它价格低廉、存储容量大、使用方便、通用性与安全性强等优点。既然它有着这么多优点,那么如果将它加入到单片机应用开发系统中来,将使系统变得更加出色。这就要求对SD卡的硬件与读写时序进行研究。对于SD卡的硬件结构,在官方的文档上有很详细的介绍,如SD卡内的存储器结构、存储单元组织方式等内容。要实现对它的读写,最核心的是它的时序,笔者在经过了实际的测试后,使用51单片机成功实现了对SD卡的扇区读写,并对其读写速度进行了评估。下面先来讲解SD卡的读写时序。

(1)       SD卡的引脚定义:

          SD卡引脚功能详述:

引脚

编号

SD模式

        SPI模式

名称

类型

描述

名称

类型

描述

CD/DAT3

IOPP

卡检测/

数据线3

#CS

I

片选

CMD

PP

命令/

回应

DI

I

数据输入

VSS1

S

电源地

VSS

S

电源地

VDD

S

VDD

S

CLK

I

时钟

SCLK

I

时钟

VSS2

S

电源地

VSS2

S

电源地

DAT0

IOPP

数据线0

DO

OPP

数据输出

DAT1

IOPP

数据线1

RSV

DAT2

IOPP

数据线2

RSV

       注:S:电源供给  I:输入 O:采用推拉驱动的输出

PP:采用推拉驱动的输入输出

          SDSPI模式下与单片机的连接图:

    SD卡支持两种总线方式:SD方式与SPI方式。其中SD方式采用6线制,使用CLKCMDDAT0~DAT3进行数据通信。而SPI方式采用4线制,使用CSCLKDataInDataOut进行数据通信。SD方式时的数据传输速度与SPI方式要快,采用单片机对SD卡进行读写时一般都采用SPI模式。采用不同的初始化方式可以使SD卡工作于SD方式或SPI方式。这里只对其SPI方式进行介绍。

(2)       SPI方式驱动SD卡的方法

     SD卡的SPI通信接口使其可以通过SPI通道进行数据读写。从应用的角度来看,采用SPI接口的好处在于,很多单片机内部自带SPI控制器,不光给开发上带来方便,同时也见降低了开发成本。然而,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如失去了SD卡的性能优势,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用SD方式,因为它提供更大的总线数据带宽。SPI接口的选用是在上电初始时向其写入第一个命令时进行的。以下介绍SD卡的驱动方法,只实现简单的扇区读写。

1)  命令与数据传输

1.       命令传输

SD卡自身有完备的命令系统,以实现各项操作。命令格式如下:

      命令的传输过程采用发送应答机制,过程如下:

          每一个命令都有自己命令应答格式。在SPI模式中定义了三种应答格式,如下表所示:

字节

含义

开始位,始终为0

参数错误

地址错误

擦除序列错误

CRC错误

非法命令

擦除复位

闲置状态

字节

含义

开始位,始终为0

参数错误

地址错误

擦除序列错误

CRC错误

非法命令

擦除复位

闲置状态

溢出,CSD覆盖

擦除参数

写保护非法

ECC失败

卡控制器错误

未知错误

写保护擦除跳过,锁/解锁失败

锁卡

字节

含义

开始位,始终为0

参数错误

地址错误

擦除序列错误

CRC错误

非法命令

擦除复位

闲置状态

全部

操作条件寄存器,高位在前

          写命令的例程:

//-----------------------------------------------------------------------------------------------

  SD卡中写入命令,并返回回应的第二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Write_Command_S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retry=0;

   unsigned char i;

   //禁止SD卡片选

   SPI_CS=1;

   //发送8个时钟信号

   Write_Byte_SD(0xFF);

   //使能SD卡片选

   SPI_CS=0;

   //SD卡发送6字节命令

   for (i=0;i<0x06;i++)

   {

      Write_Byte_SD(*CMD++);

   }

   //获得16位的回应

   Read_Byte_SD(); //read the first byte,ignore it.

   do

   {  //读取后8

      tmp = Read_Byte_SD();

      retry++;

   }

   while((tmp==0xff)&&(retry<100));

   return(tmp);

}

2)  初始化

SD卡的初始化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进行了正确的初始化,才能进行后面的各项操作。在初始化过程中,SPI的时钟不能太快,否则会造初始化失败。在初始化成功后,应尽量提高SPI的速率。在刚开始要先发送至少74个时钟信号,这是必须的。在很多读者的实验中,很多是因为疏忽了这一点,而使初始化不成功。随后就是写入两个命令CMD0CMD1,使SD卡进入SPI模式

           初始化时序图:

           初始化例程:

//--------------------------------------------------------------------------

    初始化SD卡到SPI模式

//--------------------------------------------------------------------------

unsigned char SD_Init()

{

   unsigned char retry,temp;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MD[] = {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SD_Port_Init(); //初始化驱动端口

   Init_Flag=1; //将初始化标志置1

   for (i=0;i<0x0f;i++)

   {

      Write_Byte_SD(0xff); //发送至少74个时钟信号

   }

   //SD卡发送CMD0

   retry=0;

   do

   { //为了能够成功写入CMD0,在这里写200

     temp=Write_Command_SD(CMD);

     retry++;

     if(retry==200)

     { //超过200

       return(INIT_CMD0_ERROR);//CMD0 Error!

     }

   }

   while(temp!=1);  //回应01h,停止写入

   //发送CMD1SD

   CMD[0] = 0x41; //CMD1

   CMD[5] = 0xFF;

   retry=0;

   do

   { //为了能成功写入CMD1,100

     temp=Write_Command_SD(CMD);

     retry++;

     if(retry==100)

     { //超过100

       return(INIT_CMD1_ERROR);//CMD1 Error!

     }

   }

   while(temp!=0);//回应00h停止写入

   Init_Flag=0; //初始化完毕,初始化标志清零

   SPI_CS=1;  //片选无效

   return(0); //初始化成功

}

3)  读取CID

CID寄存器存储了SD卡的标识码。每一个卡都有唯一的标识码。

CID寄存器长度为128位。它的寄存器结构如下:

名称

数据宽度

CID划分

生产标识号

MID

[127:120]

OEM/应用标识

OID

[119:104]

产品名称

PNM

[103:64]

产品版本

PRV

[63:56]

产品序列号

PSN

[55:24]

保留

[23:20]

生产日期

MDT

[19:8]

CRC7校验合

CRC

[7:1]

未使用,始终为1

[0:0]

它的读取时序如下:

        与此时序相对应的程序如下:

//------------------------------------------------------------------------------------

    读取SD卡的CID寄存器   16字节   成功返回0

//-------------------------------------------------------------------------------------

unsigned char Read_CID_SD(unsigned char *Buffer)

{

   //读取CID寄存器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 = {0x4A,0x00,0x00,0x00,0x00,0xFF};

   unsigned char temp;

   temp=SD_Read_Block(CMD,Buffer,16); //read 16 bytes

   return(temp);

}

       4)读取CSD

              CSDCard-Specific Data)寄存器提供了读写SD卡的一些信息。其中的一些单元可以由用户重新编程。具体的CSD结构如下:

名称

数据宽度

单元类型

CSD划分

CSD结构

CSD_STRUCTURE

R

[127:126]

保留

-

R

[125:120]

数据读取时间1

TAAC

R

[119:112]

数据在CLK周期内读取时间2NSAC*100

NSAC

R

[111:104]

最大数据传输率

TRAN_SPEED

R

[103:96]

卡命令集合

CCC

R

[95:84]

最大读取数据块长

READ_BL_LEN

R

[83:80]

允许读的部分块

READ_BL_PARTIAL

R

[79:79]

非线写块

WRITE_BLK_MISALIGN

R

[78:78]

非线读块

READ_BLK_MISALIGN

R

[77:77]

DSR条件

DSR_IMP

R

[76:76]

保留

-

R

[75:74]

设备容量

C_SIZE

R

[73:62]

最大读取电流@VDD min

VDD_R_CURR_MIN

R

[61:59]

最大读取电流@VDD max

VDD_R_CURR_MAX

R

[58:56]

最大写电流@VDD min

VDD_W_CURR_MIN

R

[55:53]

最大写电流@VDD max

VDD_W_CURR_MAX

R

[52:50]

设备容量乘子

C_SIZE_MULT

R

[49:47]

擦除单块使能

ERASE_BLK_EN

R

[46:46]

擦除扇区大小

SECTOR_SIZE

R

[45:39]

写保护群大小

WP_GRP_SIZE

R

[38:32]

写保护群使能

WP_GRP_ENABLE

R

[31:31]

保留

-

R

[30:29]

写速度因子

R2W_FACTOR

R

[28:26]

最大写数据块长度

WRITE_BL_LEN

R

[25:22]

允许写的部分部

WRITE_BL_PARTIAL

R

[21:21]

保留

-

R

[20:16]

文件系统群

FILE_OFRMAT_GRP

R/W

[15:15]

拷贝标志

COPY

R/W

[14:14]

永久写保护

PERM_WRITE_PROTECT

R/W

[13:13]

暂时写保护

TMP_WRITE_PROTECT

R/W

[12:12]

文件系统

FIL_FORMAT

R/W

[11:10]

保留

-

R/W

[9:8]

CRC

CRC

R/W

[7:1]

未用,始终为1

-

[0:0]

           读取CSD 的时序:

           相应的程序例程如下:

//-----------------------------------------------------------------------------------------

    SD卡的CSD寄存器   16字节    返回0说明读取成功

//-----------------------------------------------------------------------------------------

unsigned char Read_CSD_SD(unsigned char *Buffer)

{

   //读取CSD寄存器的命令

   unsigned char CMD[] = {0x49,0x00,0x00,0x00,0x00,0xFF};

   unsigned char temp;

   temp=SD_Read_Block(CMD,Buffer,16); //read 16 bytes

   return(temp);

}

4)  读取SD卡信息

综合上面对CIDCSD寄存器的读取,可以知道很多关于SD卡的信息,以下程序可以获取这些信息。如下:

//-----------------------------------------------------------------------------------------------

//返回

//       SD卡的容量,单位为M

//       sector count and multiplier MB are in

u08 == C_SIZE / (2^(9-C_SIZE_MULT))

//       SD卡的名称

//-----------------------------------------------------------------------------------------------

void SD_get_volume_info()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_temp[5];

    VOLUME_INFO_TYPE SD_volume_Info,*vinf;

    vinf=&SD_volume_Info; //Init the pointoer;

/读取CSD寄存器

    Read_CSD_SD(sectorBuffer.dat);

//获取总扇区数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6] & 0x03;

   vinf->sector_count <<= 8;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7];

   vinf->sector_count <<= 2;

   vinf->sector_count += (sectorBuffer.dat[8] & 0xc0) >> 6;

   // 获取multiplier

   vinf->sector_multiply = sectorBuffer.dat[9] & 0x03;

   vinf->sector_multiply <<= 1;

   vinf->sector_multiply += (sectorBuffer.dat[10] & 0x80) >> 7;

//获取SD卡的容量

   vinf->size_MB = vinf->sector_count >> (9-vinf->sector_multiply);

   // get the name of the card

   Read_CID_SD(sectorBuffer.dat);

   vinf->name[0] = sectorBuffer.dat[3];

   vinf->name[1] = sectorBuffer.dat[4];

   vinf->name[2] = sectorBuffer.dat[5];

   vinf->name[3] = sectorBuffer.dat[6];

   vinf->name[4] = sectorBuffer.dat[7];

   vinf->name[5] = 0x00; //end flag

}

         以上程序将信息装载到一个结构体中,这个结构体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SD_VOLUME_INFO

{ //SD/SD Card info

  unsigned int  size_MB;

  unsigned char sector_multiply;

  unsigned int  sector_count;

  unsigned char name[6];

} VOLUME_INFO_TYPE;

5)  扇区读

扇区读是对SD卡驱动的目的之一。SD卡的每一个扇区中有512个字节,一次扇区读操作将把某一个扇区内的512个字节全部读出。过程很简单,先写入命令,在得到相应的回应后,开始数据读取。

扇区读的时序:

             扇区读的程序例程:

unsigned char SD_Read_Sector(unsigned long sector,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char retry;

   //命令16

   unsigned char CMD[] = {0x51,0x00,0x00,0x00,0x00,0xFF};

   unsigned char temp;

   //地址变换   由逻辑块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sector = sector << 9; //sector = sector * 512

   CMD[1] = ((sector & 0xFF000000) >>24 );

   CMD[2] = ((sector & 0x00FF0000) >>16 );

   CMD[3] = ((sector & 0x0000FF00) >>8 );

   //将命令16写入SD

   retry=0;

   do

   {  //为了保证写入命令  一共写100

      temp=Write_Command_MMC(CMD);

      retry++;

      if(retry==100)

      {

        return(READ_BLOCK_ERROR); //block write Error!

      }

   }

   while(temp!=0);

   //Read Start Byte form MMC/SD-Card (FEh/Start Byte)

   //Now data is ready,you can read it out.

   while (Read_Byte_MMC() != 0xfe);

   readPos=0;

  SD_get_data(512,buffer) ;  //512字节被读出到buffer

 return 0;

}

其中SD_get_data函数如下:

//----------------------------------------------------------------------------

    获取数据到buffer

//----------------------------------------------------------------------------

void SD_get_data(unsigned int Bytes,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int j;

   for (j=0;j<Bytes;j++)

      *buffer++ = Read_Byte_SD();

}

6)  扇区写

扇区写是SD卡驱动的另一目的。每次扇区写操作将向SD卡的某个扇区中写入512个字节。过程与扇区读相似,只是数据的方向相反与写入命令不同而已。

    扇区写的时序:

扇区写的程序例程:

//--------------------------------------------------------------------------------------------

    512个字节到SD卡的某一个扇区中去   返回0说明写入成功

//--------------------------------------------------------------------------------------------

unsigned char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char tmp,retry;

   unsigned int i;

   //命令24

   unsigned char CMD[] = {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addr = addr << 9; //addr = addr * 512

   CMD[1] = ((addr & 0xFF000000) >>24 );

   CMD[2] = ((addr & 0x00FF0000) >>16 );

   CMD[3] = ((addr & 0x0000FF00) >>8 );

   //写命令24SD卡中去

   retry=0;

   do

   {  //为了可靠写入,写100

      tmp=Write_Command_SD(CMD);

      retry++;

      if(retry==100)

      {

        return(tmp); //send commamd Error!

      }

   }

   while(tmp!=0);

   //在写之前先产生100个时钟信号

   for (i=0;i<100;i++)

   {

      Read_Byte_SD();

   }

   //写入开始字节

   Write_Byte_MMC(0xFE);

   //现在可以写入512个字节

   for (i=0;i<512;i++)

   {

      Write_Byte_MMC(*Buffer++);

   }

   //CRC-Byte

   Write_Byte_MMC(0xFF); //Dummy CRC

   Write_Byte_MMC(0xFF); //CRC Code

   tmp=Read_Byte_MMC();   // read response

   if((tmp & 0x1F)!=0x05) // 写入的512个字节是未被接受

   {

     SPI_CS=1;

     return(WRITE_BLOCK_ERROR); //Error!

   }

   //等到SD卡不忙为止

//因为数据被接受后,SD卡在向储存阵列中编程数据

   while (Read_Byte_MMC()!=0xff){};

   //禁止SD

   SPI_CS=1;

   return(0);//写入成功

}

此上内容在笔者的实验中都已调试通过。单片机采用STC89LE单片机(SD卡的初始化电压为2.0V~3.6V,操作电压为3.1V~3.5V,因此不能用5V单片机,或进行分压处理),工作于22.1184M的时钟下,由于所采用的单片机中没硬件SPI,采用软件模拟SPI,因此读写速率都较慢。如果要半SD卡应用于音频、视频等要求高速场合,则需要选用有硬件SPI的控制器,或使用SD模式,当然这就需要各位读者对SD模式加以研究,有了SPI模式的基础,SD模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SD

本文关键词:SD SPI CMD0 CMD55 ACMD41 初始化

这些天没有出门,一直在家研究SD卡的SPI模式的初始化顺序,这里为大家总结了一下编写该程序所需要的知识:

    1.SD卡的官方资料(
我承认这个资料很垃圾,比起民间的技术总结它的内容可谓又臭又长,但是作为基础也要了解一下,SD协议不用看)
    2.清晰明了的MMC卡时序图(
虽然这个是MMC卡的,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CMD0的时序是一样的)

电路:我用的SD卡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参考SD卡的官方资料中的电路链接就可以的。
供电问题:由于SD卡的电压是3.3V,所以你的CPU必须支持3.3VIO端口输出。

再来说一说鸡毛蒜皮的细节:
1.
为了使SD卡初始化进入SPI模式,我们需要使用的命令有3个:CMD0,ACMD41,CMD55(使用ACMD类的指令前应先发CMD55CMD55起到一个切换到ACMD类命令的作用)。

2.
为什么在使用CMD0以后不使用CMD1CMD1MMC卡使用的指令,虽然本文并不想讨论MMC卡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为了实现兼容性,上电或者发送CMD0后,应该首先发送CMD55+ACMD41确认是否有回应,如果有回应则为SD卡,如果等回应超时,则可能是MMC卡,再发CMD1确认。

3.
正确的回应内容应该是:
    CMD0——0x01
SD卡处于in-idle-state
    CMD55——0x01
SD卡处于in-idle-state
    ACMD41——0x00
SD卡跳出in-idle-state,完成初始化准备接受下一条指令)

这里要说的是如果最后的回应内容还是0x01的话,可以循环发送CMD55+ACMD41,直到回应的内容0x00

4.
在所有的指令中,唯独CMD0特殊,在向SD卡发送以前需要向SD卡发送74+个时钟。那么为什么要74CLK呢?因为在上电初期,电压的上升过程据SD卡组织的计算约合64CLK周期才能到达SD卡的正常工作电压他们管这个叫做Supply ramp up time,其后的10CLK是为了与SD卡同步,之后开始CMD0的操作,严格按照此项操作,一定没有问题。

5.
关于SD卡的SPI总线,在读入数据时SD卡的SPICLK的上升沿输入锁存,输出数据也是在上升沿。

6.
SD卡写入一个CMD或者ACMD指令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使CS为低电平,SD卡使能;其次在SD卡的Din写入指令;写入指令后还要附加8个填充时钟,是SD卡完成内部操作;之后在SD卡的Dout上接受回应;回应接受完毕使CS为低电平,再附加8个填充时钟。

7.
SD卡的Din没有数据写入时,应使Din保持高电平。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收藏了

网友:
很好,看了学习了好多

网友:
介绍得好详细,谢谢啦!

网友: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