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片】依图说说你对 Cortex-M 多任务处理的理解

楼主:
依图片说说你对 Cortex-M 多任务处理的理解

网友:
啥意思?不就是中断嵌套么?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想想假如一个系统要运行三个基本的任务:一个对时间很敏感的任务,比如运行一个电机的驱动(计算变量,调整硬件设置,...这些都要求响应要够快);管理网络接口,比如与远程主机通信以太网协议栈;最后是一个上层的应用,例如用户的输入或者给系统操作层反馈。
        传统的 MCU 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相应中断并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另外,当一个中断在处理的时候,另一个中断可能被阻塞很多周期。结果就是系统编程人员就需要考虑各种任务之间的间隔来确保每个任务有足够的处理时间。一旦分配好时间后,必须认真的来测试确保分配是可靠的,且修改代码后依然能正常工作。问一些有经验的工程,看他们曾经是否遇到过修改一段看起来与其它部分不相关的程序之后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例子。答案是肯定的。
Stellaris MCU 能够让编程者丢掉这个烦恼。240 个确定的优先级可编程和简易的中断嵌套,这可以让编程者将应用对代码分块对之前的部分不干扰。能显著地简化程序内部关系的复杂性、测试时间及新设计的上市时间。
         来看这里结合了 Stellaris 两个参考设计的应用,基于 LM3S8971 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和智能显示模块(IDM),BLDC 控制板通过以太网与 PC 上位机软件通信,通过 CAN 和 IDM 通讯。
         高效率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只占用了 CPU 60% 的带宽就满足了这个应用要求。这意味着 20Mhz 确定的单周期 Flash 访问性能剩给进一步的应用开发。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多任务处理的优势。

网友:
真的是一天一个图吗??????????

网友:
从这两张图看出操作系统的基本的思想是,时间分片,用户只管用户的程序的编写,执行与用户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