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IO

楼主:
一般CPLD的IO最高速度是多少?  请推荐具体型号

网友:
 通常数十~数百MHz,各系列不同,同一系列里也分速度等级,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
你要求CPLD是多少MHZ,我们对症下药。

网友:
GPIO 口可接收108MHZ的信号,  能正确读取 并能将其转成并行的(16根线)

网友:
我的主要目的是将108MHZ的数据和时钟2个信号,降低频率
数据变成16根线,时钟还是一根线
数据通过串转并,时钟通过分频 最后将频率都降为6.75M

网友:
看数据表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