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调试请教!!!!!!!!!!!!!!!!

楼主:
cc2500配置为数据包变长模式,无CRC校验,无地址检测,调试出现情况如下:
1块板子发送数据包,200ms左右发送32字节数据,GDO0配置为0x06模式,示波器显示GDO0每200ms出现1ms宽的高脉冲,显示数据发出!
另1块板子接受数据,GDO0配置为0x06模式,示波器显示该板子的GDO0信号与第1块板子GDO0信号对齐,表示接受到数据,但是读取rx fifo字节数寄存器值为0,fifo中没有数据?
请问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该现象,谢谢!

网友:
实际检查一下接收模块的寄存器,是不是无校验、无地址检测是设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