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一晚上串口,还是没通,请教下哦

楼主:
我用VB编了个简单的串口程序,与STC89C52单片机通讯,通过VB向单片机发数据,怎么单片机没反应啊。

这两个都是很简单的程序,怎么串口就是通讯不上呢。笔记本没串口,我的串口是用USB转串口的。我下载程序是用ISP下载的,用了ISP下载程序,会不会不能用做串口通讯了啊

单片机里简单的串口中断程序:

void init_seril()  /*串口初始化*/
{

  TMOD=0x21;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R1=1;
  ES=1;
  EA=1;

}

void uart1_irs()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 (RI==1)
     {
      P1=0x0F;
       RI=0;
   // dat=SBUF;
   // i++;

   // P1=dat[0];
     }

}
void main()
{
  init_seril();
  P1=0x00;
}

这个是VB串口程序: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a(1) As Byte
        a(0) = &HF
        a(1) = &H12
        MSComm1.Output = a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5
        MSComm1.InputMode = 1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SThreshold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终于可以睡觉了。
程序有问题

网友:
楼主3时55分才睡真是偑服

平时得注意,别太晚了,第二天不晕才怪

网友:
TMOD=0x21;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始化错了吧,少了 TL1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就好,不过最好把详情说出,对他人也是个帮助。

网友:
有点麻烦,这个程序,VB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在返上来,怎么高位老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