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的FLASH信息区学习心得

楼主:
430单片机,一般具有内部的信息区,以便保存一些需要EEPROM才可保存的数据。
在论坛没有收到相关信息,就借用网上的,抛砖引玉,如果有什么问题,多多指正,一起掌握!
MSP430 FLASH型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模块根据不同的容量分为若干段,其中信息存储器SegmengA及SegmentB各有128字节,其他段有512字节。SegmentB的地址是:0x1000到0x107F,SegmentA的地址是:0x1080到0x10FF。其他段的地址根据容量不同,从0xFFFF开始,每512字节为一段进行分配。
   FLASH存储器写入数据时,每一位只能由“1”变成“0”,不能由“0”变成“1“,因此,当我们有数据要保存到FLASH存储器时,要先对目标段进行整段擦除操作,擦除操作使的对应段FLASH存储器变成全“1”。下面是擦除FLASH段的子程序,配置好必要的寄存器后,向段中任意地址写入数据,及擦除一段。

1.
2.        void flash_clr(int *ptr)
3.        {
4.            _DINT();                            //关中断
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6.            FCTL1 = 0x0A502;              //* Erase = 1 使能擦除
7.            *((int *) ptr) = 0;           //* 擦除段
8.        }
9.
10.        FLASH存储器可以按字节写入,也可以按字写入。
11.            // 字节写入
12.        void flash_write_int8(int8_t *ptr, int8_t value)
13.        {
14.            _DINT();
1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16.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使能写入
17.            *((int8_t *) ptr) = value;       // 写入数据
18.        }
19.            // 字写入
20.        void flash_write_int16(int16_t *ptr, int16_t value)
21.        {
22.            _DINT();
23.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24.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25.            *((int16_t *) ptr) = value;       /* Program the flash */
26.        }
27.           FLASH存储器可以连续写入
28.           // 按字节写入指定的数量的数据
29.        void flash_memcpy(char *ptr, char *from, int len)
30.        {
31.            _DINT();
32.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33.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34.            while (len)
35.            {
36.             *ptr++ = *from++;
37.             len--;
38.            }
39.        }
40.
41.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放在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中,例如:
42.        typedef struct Setup
43.        {
44.            float gain_ch0;       // 0通道增益
45.            float gain_ch1;       // 1通道增益
46.            float gain_ch2;       // 2通道增益
47.            …
48.            char init_flag;         //初始化标记,恒为0xAA;
49.        }SETUP;
50.
51.

我们定义了一个SETUP结构,存放三个AD通道的增益,以及其他要掉电保存的信息,init_flag的作用是标志FLASH的参数是否已被正确初始化,当我们设置了FLASH参数后,将init_flag置一个固定值,例如设为0xAAh,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检查init_flag,当init_flag的值为0xAAh时,表明参数已被初始化。
使用FLASH参数:在程序中定义一个SETUP类型的指针变量,通过这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参数。例如:

1.
2.        #define SegmentA   0x1080
3.        float   temp;
4.        SETUP *p_setup_flash = (SETUP *) SegmentA
5.
6.        if(p_setup_flash-> init_flag == 0xAA)
7.        {
8.          temp = p_setup_flash->gain_ch0;
9.        }
10.

   修改FLASH信息:由于FLASH不能象RAM一样直接修改,可以将FLASH信息拷贝到RAM中,修改相应参数后,重新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之前要先擦除FLASH存储区。例如:

1.
2.        SETUP *p_setup;
3.        SETUP   buf;                // 临时变量
4.        p_setup = (SETUP *) SegmentA // 指向FLASH
5.        memcpy((char *) buf, (char *) p_setup_flash, sizeof(SETUP)); // 拷贝到RAM
6.        p_setup = &buf;           // 指向RAM
7.        p_setup-> gain_ch0 = 1.02; // 修改参数
8.        flash_memcpy((char *) p_setup_flash, (char *) buf, sizeof(SETUP)); // 拷贝到FLASH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