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原创】LM3S8962SD卡例程不好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个有的网友调通过,我调了不通,有看官问了,你笔记发了不少,网络程序也编成功并跑通了。怎么SD卡例程还调不通。真地假地?

     我SD卡调通过但不是例程。我现在说的是开发板上的TI原装例程。

     我把例程下去的时候,总是进入不了传说中的那个菜单,听说有好多命令。我的只是给什么回显什么。

     只在串口调试软件那里显示我发的命令,比如我发help,回来也是help,我试了多次总是这样,无趣。。。。。,我就放在一边。研究别的去了,斗转星移一年多过去了。我研究到了网络,SD卡也读写成功,就是这个SD卡的例程我一直没跑起来。可以说整个开发板就这个没有跑通。甚是欲闷。

       今天早晨我想试下,就又把那个SD卡程序给下到开发板,刚开始还是不好用。可是后来一个不小心好用了。

        呵呵。。。。。。!虽然好用但十分的诡异。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TI社区发过请求帮助贴,回贴,也是插好没,换个卡。。。。。。

         之后我换了米你SD卡,故障依旧。

        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换个串口调试器。

        一会把这个串口调试器上传哈。

        这个调试器以前调通的网友,也用过,只不过没引起我的注意。

        下面把我跑通的截图上传以作个证明:

       上图是调通的。下图是我用最先进的串口调试器调时没调通的

       大家看我com8明明发的是help但回来的确是“00”。

        下面是我用STC的串口助手调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发help给我help,就这样的谁要啊!

        还有个常用的串口软件,连个COM8口都选不了。自然不好用。

               总结下,LM3S8962开发SD卡最好做以下三步。

               一、SD卡重新用WIN格式化成FAT32格式。

               二、先建几个简单目录及TXT文件。调通再高难。

               三、选好串口软件

               LM3S8962全部的例程,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全部跑通,也给LM3S8962留下的遗悍,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多说了上能调通的串口助手

网友A: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你的SD卡的原理图,在CMD线上是否加了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你的SD卡的原理图,在CMD线上是否加了上拉电阻。

官网的LM3S8962板,个人觉得硬件上不应该会有问题的。

是不是楼主用的调试助手太先进,或者SD容量太大,或者其它原因导致不支持该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乐泡。我用的是EKK-LMSS8962官方开发板。硬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大李,我的卡是标准的2G卡。迷迷的那种,反正能插进卡槽

网友:
谁有开发板可以试下

我就不信就我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信就我出现这个毛病

呵呵,恭喜恭喜, ,调通了,好给我们一个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恭喜恭喜, ,调通了,好给我们一个教材。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是我发啥,它直接回发给我。

后来才发现,它需要回车符表示确认输入。

所以在发送命令的时候,我都换行了,居然就可以啦。

示例:

help(回车符)

(关标所在位置为这里,即另起一行)

例程我测试了FAT、FAT32,都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