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有飘移怎么解决

楼主:
我用了两个ADC通道发现采集同样的信号,ADC 读值一个通道采集的总是比另一个多了20-30 。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一起来说说解决方法。

我目前的解决方法是在软件中做补偿,但是这样就导致 程序的可移值性差。

是否可在硬件中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来讨论讨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是不是在通道切换时产生的误差

网友:
那就要看PCB布局布线的差别了。还有地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比较难的问题,我用24位的ADC,调理通道漂移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网友:
照你这么说调理电路应该怎么画板子,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多严重是否有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