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LM3S选择变压器

楼主:
比如LM3S6432,或者更高系列9B92等器件,如何选择合适的变压器,主要根据哪些参数可以确定一款变压器是否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据数据手册,下面这些测试是可以的
■IsolationTransformers
–TDKTLA-6T103
–TDKTLA-6T118
–Bel-FuseS558-5999-46
–HaloTG22-3506ND
–HaloTG110-S050
–PCAEPF8023G
–PulsePE-68515
–ValorST6118
–YCL20PMT04
■Isolation transformers with integrated RJ45 connector
–TDKTLA-6T704
–DeltaRJS-1A08T089A
■Isolation transformers with integrated RJ45 connector,LEDs and termination resistors
–PulseJ0011D21B/E
–PulseJ3011G21DN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芯片手册上没有推荐的变压器该怎么选那?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直接用过HR911105A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这颗用得很多,选变压器也要仔细。

网友:
HR911105A多少银子?

网友:
谢谢大家,用11FB05和TS-10014都试了下,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