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ce图形化界面配置MSP430

楼主:
用CCS开发的朋友们注意了,Ti推出了图形化的MSP430配置界面,来感受下图形化配置的快捷,
下面是Grace的介绍
使用介绍,见2楼,Lee大神的介绍 [ 本帖最后由 wstt 于 2011-10-12 10:06 编辑 ]

网友:
手把手教你使用Grace开发LaunchPad

引用 楼主:
用CCS开发的朋友们注意了,Ti推出了图形化的MSP430配置界面,来感受下图形化配置的快捷,下面是Grace的介绍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Grace_Quick_Start_Guide?DCMP=Grace&HQS=Other+OT+grace#Welcom ...

哈哈,刚刚闲着,整了一个简单教程,随帖贴上好了。

开发环境:Code Composer Studio v4.2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3 32bit
开发板:TI LaunchPad

Grace是TI推出的图形外设配置工具,用于加速用户对MSP430的使用开发,下面简单介绍下如何使用Grace对LaunchPad的开发。
1、 安装CCS 和Grace,这两个软件可以到TI的官网里下载到,http://www.ti.com.cn/。建议使用页面右上角的检索工具,找资料那些挺方便的:

附:CCS下载地址:
查看详情
Grace下载地址:
http://www.ti.com.cn/tool/cn/grace

2、 安装完成之后,启动Code Composer Studio v4,第一次使用,会提示Select a workspace,这个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合适目录作为工作路径。

3、 由于前面安装了Grace,CCS会提示安装插件Add Discovered Extensions,选中后点击Finish,CCS会提示需要重启动。

4、 CCS重启动之后,就看以看到CCS v4的华丽界面了。至于弹出来的注册界面,注册方法已是公开的秘密,据说那个Crack是对CCS v4.1版及后续版本都支持的。

把CCS的欢迎界面Welcome最大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欢迎界面,来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这里安装的仅仅是对MSP430的支持,所以页面内容都是MSP430相关的。
点击Examples:

在弹出来的页面里点击MSP430 Code Examples:

点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TI官网上的示例代码页面:

再点击我们需要的芯片例程,就可以直接下载到了:

是不是方便了很多咧,这个页面也就相当于一个浏览器,在里面我们可以直接链接到TI的官网里,教程、源码等随时可得。TI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用不用,怎么用就因人而异了。闲着没事的时候,这里点点,那里按按,说不定就有意外的收获。如果不小心把这个Welcome给关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重新打开:

5、 回到主题,关于Grace的使用。其实在刚刚CCS启动之后的页面里,Meet Grace Software的标签里已经有相关的介绍了,这个教程的内容,也只不过是把它说的东西实践一遍而已。下面开始介绍如何建立Grace工程,以及如何使用Grace。

6、 开始新建工程,File -> New -> CCS Project:

7、 选择工程路径,输入工程名称,这里我的工程放在默认目录里,点击Next:

8、 选择工程类型,我这里只安装MSP430的,没有安装Stellaris、DSP那些,默认的是MSP430,就不用选了。Debug是我们开发过程中调试的,Release是调试完成后用于发布的,细致的差别,我没有深究过,按照它默认来就行了。如果你勾选了下面的show all…,你会发现Project Type选项卡里多了不少项,这里我们按照它默认的MSP430来就行了,其它的需要的时候再去了解。点击Next:

9、 下面是Additional Project Settings,直接点Next,

10、 下面选择我们目标板的芯片,这里是MSP430G2231,点击Next:

11、 选择Empty MSP430 Grace Project,下面还有Grace的一些例程。点击Next:

12、 在这个RTSC Configuration Settings里按照它们默认设置,点击Finish。

13、 提醒一下,我安装的CCS只勾选了对MSP430的支持,如果安装了Stellaris、DSP等其它的话,选项可能会有出入,按照以上图中的来选就行。点击工程前的+号,展开这个工程:

这里对工程解释一下,工程名称字体加粗,表明这个工程当前使用的Active,如果你有多个工程的话,可以看出差别。编译、仿真操作都是针对当前工程Active而言的。右击工程可以选择要激活使用的工程,还有一些编译、删除等操作。
有必要提醒一下,如果你右击对工程进行删除的 时候,如果选择对工程文件也删除的话,请确保该工程路径下的文件都可以删除的,因为这个删除操作会把整个文件夹删掉,而且是永久删除,没有放回收站的。我曾经试过随便建工程,然后删除的时候,把其它.dwg、.doc啥的全删了,悲剧。TI应当考虑修改下,起码删除要经回收站保留一下。不然就只能通过其它方式恢复数据了。

MSP430G2231.ccxml,这个文件是关乎仿真设置的。选择使用的仿真器和要仿真的芯片型号。

main.c就是我们的主函数所在的.c文件了。
main.cfg这个是Grace文件,双击它,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初始化MSP430了,当然初始化过程都是图形化的,勾勾选选就可以了。

点Device Overview,就可以看到整个MSP430G2231的外设架构了,双击右侧Outline里的项可以直接对该项进行设置,比如GPIO。这时,我们如果要回到Grace初始界面,我们可以通过页面右上角的主页、前进、后退那些来回到一开始的界面。

14、 点击点Device Overview,这里我们要弄一个简单的程序,实现按下S2按键/P1.3,LED1/P1.0点亮,LED2/P1.6也点亮,未按则熄灭:

15、 点击Port,勾选使能IO模块,点击Pinout TSSOP/PDIP,因为LaunchPad板载的MSP430G2231是PDIP封装:

16、 通过下拉选项,我们点选P1.0、P1.6为GPIO Output引脚:

17、 点击右上角的P1/P2按钮,进入引脚的详细设置,这里配置P1.3为带上拉输入模式,P1.0、P1.6为输出模式,当你用鼠标指向选框的时候Grace还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18、 用过ICCAVR向导或者飞思卡尔PE工具的可能会有疑问,ICCAVR那些配置完成后,会有源码给我们校验,有很多外设的初始化函数,而这个Grace配置完成后,在main.c里并没有初始化代码,而仅仅是调用了一个初始化函数CSL_init();而已。其实也是有的,点击上图中左下角的Source就可以看到了,不过,确实跟其它厂商的不一样,当效用是类似的。如果TI的Grace初始化后能提供通用源码,那就可以直接移植到IAR,这样倒真的方便不少。

19、 至此,我们对MSP430G2231的初始化配置就已经完成了,至于时钟那些,我们按照它的默认配置来就行,使用内部的时钟。

20、 双击左侧工程栏的main.c,添加如下代码:
    // >>>>> Fill-in user code here <<<<<
    while(1)
    {
     if(P1IN&0x08)
     {
      P1OUT &= 0xbe;
     }
     else
     {
      P1OUT |=0x41;
     }
    }

21、 点击工具栏的绿甲壳虫Debug Launch,提示保存更改,然后就会自动编译下载,进入仿真了:

22、 程序运行结果是按下S2按键,LED1、LED2都点亮,没有按键,两者都熄灭。

如果进入仿真时提示error:

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Could not initialize device interface MSP430: Warning: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FET MSP430: Program loaded. Code Size - Text: 216 bytes  Data: 2 bytes
解决方法一般是重新拔插一下USB线即可。

至此,Grace简单入门完成。如果要用好Grace,对芯片的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寄存那些,因为Grace有不少都是通过勾选的方式来配置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David Lee

网友:
不错的教程,谢谢楼主,辛苦了,呵呵

网友:
LEE给力啊

网友:
不用ccs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谢SF

网友:
哎,工具越来越强大,程序越来越大,搞的电脑越来越慢了

网友:
这个不是太懂啊啊

网友:
给力啊,,以后有换编程平台的冲动了

网友:
LEE  zhge CCS和DSP的CCS一样伐?? 讲解下啦  LEE哥 哈哈

网友:
好教程,要是能变成IAR 能识别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太详细了,对于我学习MSP430有很大帮助,下载下来看看一下,之后调试一下我买的板子

网友:
唉,这个Grace,我经常不响应呀,还有一个问题,折腾了我半天:
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3064.aspx

网友:
给力啊,学习

给力啊,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还有发展的空间。这个GRACE不比业余级的代码生成器好多少。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教程,可我的老是出现最后面的error情况,你举的例都出现了,老是下载不了

网友:
芯片是G2553的在IAR5.2中找不到

网友:
非常详细的使用资料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过新的版本IAR5.4

网友:
:rose: 给力,鼓掌,撒花……

网友:
楼主 非常给力啊!! 很好! !!

网友:
grace

呵呵  很不错  特别详细!! 顶!!

网友:
顶一下 GRACE 成单机版的就好了

网友:
强烈建议TI做个单独的软件出来啊,这样用其他平台的也可以直接复制啊。

网友:
lz威武霸气

网友:
我都没怎么用,可能还不会用吧

网友:
评论

感谢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carnation: ccs挺不错的
但总感觉它把eclipse阉割的很厉害,好多快捷键都没用了
我只用了一下,没深究了,不知道能不能把快捷键调出来

网友:
多谢楼主的入门资料

依照这个教程,我的launchpad动起来了

网友:
果然给力,看看grace提供的软件是否好用

网友:
谢谢啦成功运行~

网友:
能不能给个CCS软件啊

自己下得注册,还得等

网友:
安装了CCS如何再安装这个,我安装不成功

网友:
grace很重要吗?不用这个直接写代码行吗?主要是我找不到 .cfg结尾的文件。。。。

网友:
还是Grace + IAR比较方便,毕竟IAR看着爽

网友:
刚学430,刚好用上

网友:
你好!请问想要用Grace代发launchpad必须要安装CC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刚刚闲着,整了一个简单教程,随帖贴上好了。

开发环境:Code Composer Studio v ...

你好,我想问下,如果电脑上已经存在ccs软件了,如果要装Grace的话,该怎么弄?

网友:
很详细,很具体,不错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