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恒流驱动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能不能介绍一个输出2.7V,50mA的LED恒流驱动电路,输入为4.2V到3.5V的锂电池。谢谢喽。

网友:
用个晶体管就可以了,比如NPN的,发射极串个小电阻,然后用LED钳位晶体管基极和电阻之间的电位即构成最简单的恒流源,刚好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