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mem.h报错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楼主:
.\third_party\lwip-1.3.1\src\include\lwip/mem.h(76):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third_party\lwip-1.3.1\src\include\lwip/mem.h(88): error:  #20: identifier "mem_size_t" is undefined

keil 中这里已经宏定义了!

/* MEM_SIZE would have to be aligned, but using 64000 here instead of
 * 65535 leaves some room for alignment...*/

#if MEM_SIZE > 64000l
typedef u32_t mem_size_t;
#else
typedef u16_t mem_size_t;
#endif /* MEM_SIZE > 64000 */

还有一个地方

.\third_party\lwip-1.3.1\ports\stellaris\include\arch/cc.h(35):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third_party\lwip-1.3.1\src\include\lwip/sys.h(45): error:  #20: identifier "u8_t" is undefined

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_t;

定义有错么,请赐教!

网友:
重复定义了

我也出现这个错误,我的原因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hird_party\lwip-1.3.1\src\include\lwip/mem.h(76):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third_party\lwip-1.3.1\src\include\lwip/mem.h(88): error:  #20: identifier "mem_size_t" is undefined ...

之前碰到过#include .h文件时,顺序不对,导致了undefined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开发环境路径的设置

楼主:
首先先感谢两位的热心帮助,我检查一下库文件的顺序,开发环境是Keil uVersion4,路径不用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感谢两位的热心帮助,我检查一下库文件的顺序,开发环境是Keil uVersion4,路径不用配置吧!

确保你#include的文件都能#include到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检查 Lwip 路径的配置。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子函数声明的时候后面确了分号。

网友:
检查在其他头文件中重复定义了宏。注意enum和#define、typedef三者之间定义同名宏定义都会产生冲突,就会报这个错。

网友B:
宏定义的名称跟局部变量名一样也会报这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定义的名称跟局部变量名一样也会报这样的错误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