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启动时间以及启动时的端口状态

楼主:
比如Altera 的 EP1C6, 在刚上电加载配置文件期间,这个加载到完成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有些可能要说和配置文件的大小有关系,目前这个文件大小还真不好说,只是想问一下有没有用过的人,按照你们用过的那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就行?是豪秒级的,还是几百豪秒级的还是秒级的。
还有未加载时,端口的状态是什么,三态吗

网友:
FPGA启动时间:确实与价值的pof(altera)文件大小有关。比如你芯片编译,总共编译结果占用资源60%, 则加载所占用的时间就是加载60%的进度条后,表示有效数据加载完成。基本上说加载POF的时间是秒级。

FPGA未价值时。FPGA处于高阻态。比如3.3VIO电压,使用万用表测量未加载的端口,大约为1.8V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