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Jlink不能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Keil+Jlink调试手上的LM3S8962开发板,但插上去没什么反应,总提示 download failed ,找了下网上的解决办法,试了,还是不行;此外,8962为什么没有字节对齐问题,DSP字节不对齐就会出现 unknown 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Keil+Jlink调试手上的LM3S8962开发板,但插上去没什么反应,总提示 download failed ,找了下网上的解决办法,试了,还是不行;此外,8962为什么没有字节对齐问题,DSP字节不对齐就会出现 unknown error?

Jlink仿真LM3S8962板,这个在板子的UM里有说,你翻阅一下。

其实也就是把仿真器接口左侧的0欧电阻给焊上,就可以通过Jlink来调试LM3S8962板了。

你可以装一个拨动开关,随时切换。

网友:
论坛上以前有发过调试办法,好像是要照David Lee说的去掉0欧电阻,我没有用JLINK,用FTDI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link仿真LM3S8962板,这个在板子的UM里有说,你翻阅一下。其实也就是把仿真器接口左侧的0欧电阻给焊上,就可以通过Jlink来调试LM3S8962板了。你可以装一个拨动开关,随时切换。

是要把JLINK拆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要把JLINK拆开吗?

不是,出厂时图里0Ω电阻焊盘是没有焊接的,你给焊上、短接或者接一个拨动开关,当两个焊盘短接就可以直接插上Jlink来调试LM3S8962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出厂时图里0Ω电阻焊盘是没有焊接的,你给焊上、短接或者接一个拨动开关,当两个焊盘短接就可以直接插上Jlink来调试LM3S8962板了。 73112

如何用JLink仿真LM3S8962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49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