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机

楼主:
LM3S3748做主机使用,FM25L16-G为从设备,用示波器检测SPI的时序,主机发出的时序正常,从机就是不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 TI StellarisWare\example\perphrals 下的例程,确保有关 SPI 的配置是准确的

网友:
我试过没有问题,可以参见我以前发到坛子里的一个例子,你先检查SPI是否初始化好,还有时序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检查片子

网友:
SPI有好几种工作模式,如果时序没有问题的,看看两边的模式是不是匹配。

网友:
楼主先检查一下硬件问题,在确保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在参考论坛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