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软件通过网络升级后,软件存储在什么位置?

楼主:
LM3s8962软件通过网络升级后,软件存储在什么位置?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存储在内部的 Flash 中,如果是 StellarisWare LM3S8962 中的 bootloader 占用 Flash 前 4K,这样 User Application Program 起始地址要由 0x0000 改为 0x1000, 这之后就是用户的程序。

网友:
看用户的BOOTLOADER程序是多大,理论上那个地址是可以自己定的,默认是0x1000,也就是前面4K空间存的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