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系列 串口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
假如我串口接收FIFO设置为7/8的深度 并设置接收FIFO中断 和 接收超时中断   当我的串口接受的数据长度正好为14的整数倍时,就不会进入超时中断,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超时中断不是你这么理解的,是只有当大约3个数据的时间没有数据到来就会引发中断,所以你不管多少的数据,只要间隔3个数据的时间就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