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倍频问题

楼主:
外部晶体选择6M和选择8MPLL都是400M,但选6M是误差是0,选择8M是误差是0.0047% ,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既然有误差,那PLL为何不是400.00**M或399.00**M,而是整400M?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一部分型号,PLL 最后实际应该是要再分频到 200Mhz ,最后还是要被分频到 80Mhz 才是系统的主时钟。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不过一般的应用频率要求没有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