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很容易损坏

楼主:
我使用了LM3S9B90芯片,但发现芯片的FLASH很容易就被损坏,具体情况如下:当我在用bootload升级代码的时候,完成后,重新掉电和上电(上掉电时间比较短),发现有好几块都出现没反应,用flash programer软件(ICDI模式)也无法对芯片进行程序烧录,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候,无法下载程序并不是 Flash 损坏了。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操作导致 Jtag 锁住了,或者是编程器或者驱动的问题。
Jtag 锁住需要解锁,很简单的。
Flash 并没有说的那么脆弱,至少我到现在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是有点问题啊?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无法下载程序并不是 Flash 损坏了。也可能是不正确的操作导致 Jtag 锁住了,或者是编程器或者驱动的问题。 Jtag 锁住需要解锁,很简单的。 Flash 并没有说的那么脆弱,至少我到现在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同意,Flash的擦写寿命比较长。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试试用LM Flash Programmer来擦除一下,或者Unlock一下。

网友:
9000系列的FLASH是有点问题BUG,可以参加官方资料

网友:
好像可靠的只有100次的寿命

网友:
100次是指100次能保证flash数据10年不丢失,如果超过100次不能保证数据保存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