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9.0 安装有错误,求助啊~~~~

楼主:
错误如下图,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直接忽略即可!

网友:
已经安好了,谢谢

网友:
我好像是终止 卸载再重新安装的  怎么都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碰到这个问题直接忽略就可以了,这样一般不会影响到安装的,安装好以后一般是看一个“读我”的txt文件进行破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好,若有QII9.0的licence,给小弟发一个吧,感激不尽。4758095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