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牛人问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区别和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标记下

记得作用只是保持该端口的电压稳定吧。

网友:
在芯片的某一个引脚上接一个上拉电阻,就是在引脚空置的时候,引脚上的电平是高电平,而不是不确定的。

在芯片的某一个引脚上接一个下拉电阻,就是在引脚空置的时候,引脚上的电平是低电平......。

比如,这个电路图中的电阻式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的原理类似,你可以去找找原理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原来看过类似的就是不晓得是啥子原理,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不需要图了!呵呵。

网友:
如果简单理解,可以想象上拉电阻的上端接Vdd,输出端接NMOS晶体管,如果不加这个上拉电阻,那么状态是不定的。同理下拉电阻可以想象成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