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下,avr学习板的usb转串口的驱动怎么装?

楼主:
本人在TAOBAO上买了个AVR学习板,卖家当时给了个XP的驱动,现在系统换成了win7,卖家不理人了。
请教各位,学习板的驱动听说是通用的,我在网上搜了都不能用,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没有PORT口和COM口的那一项,学习板也联不上。
请高手指点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在TAOBAO上买了个AVR学习板,卖家当时给了个XP的驱动,现在系统换成了win7,卖家不理人了。请教各位,学习板的驱动听说是通用的,我在网上搜了都不能用,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没有PORT口和COM口的那一 ...

如果使用的是PL2303,试试下面这个:

最新PL2303 串口Serial转USB驱动,支持win7!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94014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下来试过了,换了两台装win7的电脑,能正常安装,但是装完以后,在设备管理器里,还是看不到PORT或者叫COM的那个口。

请问一下,是不是安装哪里不对?我是直接下载了点开压缩文件,直接双击就安装完成了,请问还需要什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下来试过了,换了两台装win7的电脑,能正常安装,但是装完以后,在设备管理器里,还是看不到PORT或者叫COM的那个口。请问一下,是不是安装哪里不对?我是直接下载了点开压缩文件,直接双击 ...

上面那个是PL2303转串的,你看看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
还是退回到XP吧,学完之后在回到Win7,或者是双系统吧

楼主:
老大,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我看了,驱动是这个驱动,应该是对的。但不知道是不是要进行什么操作,见鬼的卖家,东西卖了就不理人了。
如果要换系统比较麻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有没有好点的办法,我看了,驱动是这个驱动,应该是对的。但不知道是不是要进行什么操作,见鬼的卖家,东西卖了就不理人了。如果要换系统比较麻烦呀。。。。

我这边是Windows 7 Ultimate 32bit,可以用PL2303。楼主检查一下设置那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