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2的GPIO读取外部状态

楼主:
   现在用5502(300MHZ)去读外部的GPIO状态

 for(i=0; i<LENGTH; i++)
    {
     SourData = GPIO_pinRead(hGpio,GPIO_GPIO_PIN0);
    }

 到20MHZ就完全不对

网友:
GPIO 吞吐速度应该没有那么快,你现在打算什么应用,谢谢

网友:
我做红外成像,信号108MHZ   最新的方案是将信号16分频   然后接到FIFO中  再接到EMIF中,您看可行么?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移位电路信号用上拉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