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spi中断方式)

楼主:
最近在做LPC11C24的SPI通讯,有个问题不太明白,望各位大侠指点,我作为从机,接收FPGA发过来的数据,但发现这块芯片的spi中断方式比较奇怪,不像CAN或这个串口一接收到数据就产生中断,而是只有以下四种中断:

1.出现接收上溢的时候产生中断。

2.接收超时时产生中断.

3.Rx FIFO至少有一半为满时,产生中断

4,Tx FIFO至少有一半为空时产生中断而没有一接收到数据就产生中断.

感觉很不方便啊,然后我就有Rx FIFO至少有一半为满时,产生中断,打算在中断来时,不断地读DR寄存器,直到把FIFO读空为止,通过查询RNE即Rx FIFO是否为空来判断,但这样每次读到RNE显示FIFO已经读空时,发现之前读的每一个数据都是一样的,貌似每次读DR后FIFO没有自动下移,不知道是为何?

网友:
你认真看看,周工有例程,应该不想你说那样啊?

具体的看样参照:

网友:
谢谢楼上,我就是参照周工的例程来写的,我再试试看,不过我查了很多版本的文档,都只是提到是由那4种方式触发中断呢,哎,郁闷~~

网友:
我把例程再看了下,这个周公的例程也是用的Rx FIFO至少有一半为满时,产生中断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把你的问题和解决结果完整的描述一下,给其他网友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