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

楼主:
说明:有些妙句是从别人文档中摘抄,在此表示感谢。

2011年9月22日

1、开始学习FPGA。

2、从FPGA的发展趋势来看,将来的硬件工程师,掌握FPGA已成为其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

3、FPGA == Filed Progammabl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陈列。

4、看来以后的硬件工程师的硬件要打上双引号了,更多地也是用软件去设计自己的硬件电路,相对之前传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当需要改变硬件电路时,已不在需要特意改变PCB板,而只要修改下程序即可,明显地缩短了开发周期和节约成本;它能够将更多的数字电路集成在内部,明显地降低了画PCB板的难度等等。

5、FPGA内部可分为三个部分:IOB(Input Output Block)输入输出块、Interconnect内部连线 和 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可配置逻辑块。

6、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决定其工作状态的,因此需要对片内RAM进行编程。

7、FPGA 芯片主要由 6 部分完成,分别为 :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完整的时钟管理、嵌入块式 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内嵌的底层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件模块。

8、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相当于一般MCU的IO口,是FPGA内部与外部通信的接口,当然外部信号也可以直接送入到FPGA内部单元。

网友(2011-09-24):
1、今天看到这么一帖子,觉得初学者可以参考参考;

      1).你觉的FPGA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2).你觉的FPGA可以做点什么啊?
      3).你想用FPGA来实现什么功能啊?
      4).实现这些功能需要什么支持? 软件编写和硬件平台
      5).你觉得如果你一定要用FPGA,你觉得你还欠缺什么啊? 需要学习的学习,买的买。

    呵呵,顺便大家也一起来谈谈呀,通过自己的学习,慢慢地完善自己的答案!

2、今天看了周立功先生的一博客,很受启发!

      貌似发不了链接,大家去百度搜:再论初学者如何学习FPGA!   去看下 周先生的博客吧。

3、Quartus II 就是一个转换器。把你理解的逻辑语言转换成FPGA能理解的器件语言,实现你的思想,给你无限的发挥空间。

4、分享个资料,忘了好像也是在这个论坛里面哪位兄弟那下的,在此表示飞长地感谢,分享快乐!

5、信号是个很敏感很没有安全感的芊芊女子,帅哥们,是你们表现的好机会来了~~

6、作为 FPGA 设计中比较独特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的,所以你必须去适应它,而不是顽固自己的意图。换句话说:坏人也是人,不是说你不能做,但都已经告诉你坏人不好了,你干嘛还要去做呢?

7、看理论看的云里雾里的,但相信,多过几次就好了!

网友:
1、学习LED实验

  1)、该视频给出的一个完整工程的步骤:建立顶层原理图文件(貌似先大体乱建个),同时也就创建了一个工程 ---> 建立实现LED的模块,编程,保存(注:保存的文件名要与模块的实体名一致;模块的文件名不能与顶层文件名一致,不然在添加原理图时,不能实现添加) --- > 将文件生成模块(File---Create Update --- Create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 》 回到原理图顶层文件,添加生成的模块,连线 ---> 编译,管脚指配(在顶层原理图中点右键,选择Locate,Locate in pin Planner),下载到对应FPGA板上。

  2)、下载模式:JTAG模式下载对应 .sof文件; Active Serial Programming 模式下载对应.pof文件

网友:
1、HDL三种建模方式:结构描述方式、数据流描述方式和行为描述方式。

2、1)、只有寄存器类型的信号才可以在always和initial 语句中进行赋值,类型定义通过reg语句实现。

     2)、always 语句是一直重复执行,由敏感表(always 语句括号内的变量)中的变量触发。

     3)、always 语句从0 时刻开始。

     4)、在begin和end 之间的语句是顺序执行,属于串行语句。

3、o 或O         (表示八进制),b 或B       (表示二进制),d 或D  (表示十进制),h 或H       (表示十六进制)之一;

altera innovateasia.pdf

这个资料看起来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梦想成就伟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FPGA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无限宽广的空间,它没有束缚,没有更多的限制,而是让硬件程序员任意发挥自己的想像,在一块小小的集成系统芯片上,实现自己任意能想到的东西,驰骋在自己设计的乐趣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主要公司:赛灵思、Altera、Lattice、Actel、Atmel和QuickLogic等

网友:
楼主说的好啊,我也开始学FPGA了,共勉啊!!

网友:
好好学习,有前途,钱途无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大家一起钱途无量~~~

网友:
一直怀疑 fpga 厂家所宣传的  只需修改代码 无需重新制作PCB。

在实验室阶段,拿个开发板,修改代码玩玩,是可以滴。

真的一旦做成了产品,如果产品更新换代,还说啥无需制作PCB。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也应该是    全新的换代吧

网友:
不一定全部的

比如产品中某个核心器件需要更换 比如AD 你的PCB是不是需要重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一起加油!我也是刚开始学习的

网友:
我还没开始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如果是外围的模拟电路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周立功先生的一博客,很受启发,发来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facd20100cumq.html

网友:
   自己来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