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上的温度测量

楼主:
看了大侠的这篇文章:
【LaunchPad手记】MSP430 LaunchPad演示应用:内部温度测量

发现默认的烧在片子里的程序,如果按了S2按钮之后,是一直在往外发温度数据,随便找个串口工具,打开板子的串口,波特率2400,选择16进制数据,转换为10进制,就是当前测的的温度(华氏),一直在发送,温度改变了数据也会实时改变。

说了一堆废话,其实就是说可以绕开那个java写的上位机软件,如果有人java的程序一直运行不了,可以考虑一下其它串口工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侠的这篇文章:【LaunchPad手记】MSP430 LaunchPad演示应用:内部温度测量 发现默认的烧在片子里的程序,如果按了S2按钮之后,是一直在往外发温度数据,随便找个串口工具,打开板子的串口,波特率2400,选 ...

呵呵,如果碰到串口通信带一些协议的,不知情的话,就很难看懂了。

网友:
我的ti提供的上位机程序,不能接收发送的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是这样啊,我也要试试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下好像没用

网友:
不用java也没问题,就是一般的串口通信程序就行,我自己就用C#写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