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分频器代码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刚刚学FPGA,用verilog写了个20分频,占空比是50%的代码,但是结果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请教高手们问题出在哪儿?

module fenpin(gclk_20m, encoder_clock);
input gclk_20m;
output encoder_clock;
reg encoder_clock;
reg [10:0] cnt = 11'b00000000000;
always @ (posedge gclk_20m)
begin
 if (cnt <= 9) begin
  cnt <= cnt+1;
  encoder_clock <= 1;
 end
 else if (10<= cnt < 20) begin
  cnt <= cnt+1;
  encoder_clock <= 0;
 end
 else begin
  cnt <= 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从代码分析上,结果肯定不对,占空比不是50%。因为encoder_clock 为0保持了11个时钟周期,而encoder_clock 为1保持了10个时钟周期。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