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最近学习,声明一个二维字符数组,求指教!

楼主:
格式如下:

IAR编译出错~,

const uchar pagetxt[][]=
  {"1.直流电压检测","2.数字时钟显示","3.数字时钟显示","4.数字时钟显示"},
  {"5.直流电压检55","6.数字时钟显66","7.数字时钟显77","8.数字时钟显88"},
  {"9.直流电压检99","10数字时钟显10","11数字时钟显11","12数字时钟显12"},
  {"13直流电压检13","14数字时钟显14","15数字时钟显15","16数字时钟显16"}
  };

请高手点拨~~

网友:
你的数组是uchar 咋个是字符串了

网友:
const char* pagetxt[4][4]=
{
{"1.直流电压检测","2.数字时钟显示","3.数字时钟显示","4.数字时钟显示"},
{"5.直流电压检55","6.数字时钟显66","7.数字时钟显77","8.数字时钟显88"},
{"9.直流电压检99","10数字时钟显10","11数字时钟显11","12数字时钟显12"},
{"13直流电压检13","14数字时钟显14","15数字时钟显15","16数字时钟显16"}
};
这样好像就可以!

网友:
你要是不愿意写全,指针的定义可以为const char* pagetxt[][4] 后面的数一定要写,前面的可以省略,编译器没那么聪明,能帮你分行又分列,你至少要告诉他你有几列。或者你就直接定义为一维数组。楼主可以看看C语言书的数组部分。

网友:
恩,unchar 类型存不了那么多数,楼上改成了里面的元素是数组就行了

网友:
应该叫定义一个数组

const uchar pagetxt[][]= { {"1.直流电压检测","2.数字时钟显示","3.数字时钟显示","4.数字时钟显示"},

                                        {"5.直流电压检55","6.数字时钟显66","7.数字时钟显77","8.数字时钟显88"},

                                        {"9.直流电压检99","10数字时钟显10","11数字时钟显11","12数字时钟显12"},

                                        {"13直流电压检13","14数字时钟显14","15数字时钟显15","16数字时钟显16"} };

直接换成这样也可以啊,const uchar *pagetxt[15]={};

 这样pagetxt[0]="1.直流电压检测";

网友:
const uchar pagetxt[4][4][15]   正解,正是我申明的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找到正解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