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多功能复用

楼主:
请问 一键多功能复用的原理是怎样的啊?大家能给我解释解释吗?在这儿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意思呢?

网友:
通过按键时间长短来辨别执行什么程序。或者按键次数来决定执行什么程序。

网友:
对按下的按键判断,检测多几次,如果按键相同,则为长按,否则为短按。
短按的话,对前一个案件状态比较,如果相同,则为连击。
加上放键检测,没有放键,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囧,程序怎么实现,我也懵了……
不过,网上有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
还有就是在不同的任务中,或者不同的OI界面中,同一个key可以对应不同的key event。

网友:
同一个key可以对应不同的key event,在程序中该怎么实现呢?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