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综合的verilog语法子集

楼主:
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感觉比较适合初学者整理一下思路喔~~

常用的RTL语法结构如下:

●模块声明: module……endmodule

●端口声明:input,output,inout(inout的用法比较特殊,需要注意)

●信号类型:wire,reg,tri等,integer常用语for语句中(reg,wire时最常用的,一般tri和integer不用)

●参数定义:parameter

●运算操作符:各种逻辑操作符、移位操作符、算术操作符大多时可综合的(注:===与!==是不可综合的)

●比较判断:if……else,case(casex,casez)……default  endcase

●连续赋值:assign,问号表达式(?:)

●always模块:(敏感表可以为电平、沿信号posedge/negedge;通常和@连用)

●begin……end(通俗的说,它就是C语言里的 “{ } ”)

●任务定义:task……endtask

●循环语句:for(用的也比较少,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设计中使用它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赋值符号:= 和 < =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在具体设计中时很有讲究的)

          可综合的语法时verilog可用语法里很小的一个子集,用最精简的语句描述最复杂的硬件,这也正是硬件描述语言的本质。对于做RTL级设计来说,掌握好上面这些基本语法是很重要。

assign

连续赋值语句的硬件实现是:从赋值语句(也即“=”)右边提取出的逻辑,用于驱动赋值左边的线网(net)。

过程赋值

过程赋值语句的硬件实现是:从赋值语句(也即“=”或“< =”)右边提取的逻辑,用于驱动赋值语句左边的变量(必须是reg类型).

注:虽然过程赋值语句可以出现在“initial”语句中(仅用于仿真),也可以出现在“always”块语句中,但是只有“always”块语句中的过程赋值语句才能被综合。

阻塞赋值语句(=):在一个always块中,语句是按从上到下顺序执行。

非阻塞赋值语句(< =):在一个always块中,语句是并行执行的。

二者建模原则:

●组合逻辑使用阻塞语句

●时序逻辑使用非阻塞语句

●对过程赋值语句(阻塞和非阻塞赋值)所附加的任何延时控制,都将被综合工具忽略。

●在一个模块中,同一个变量不能既有阻塞赋值,又有非阻塞赋值

逻辑运算符的综合

逻辑运算符被直接综合成对应的基本逻辑门

算术运算符的综合

线网(net)类型:综合成无符号数据格式

寄存器(reg)类型:综合成无符号数据格式

整型(integer)类型:有符号二进制补码数据格式

网友:
算术运算符的综合

线网(net)类型:综合成无符号数据格式

寄存器(reg)类型:综合成无符号数据格式

整型(integer)类型:有符号二进制补码数据格式

这三点很重要!特别是数学运算的时候特别重要!

网友:
希望继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