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ink2 如何给板子供电啊?需要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9-23):
ulink2 如何给板子供电啊?需要怎么设置啊
ulink2 如何给arm板子供电啊?需要怎么设置啊 请问有人知道吗?求教啊
ARM
如何

网友A:
这个是靠硬件,硬件画成供电就供电,不是靠软件

楼主:
恩恩? 之前看到Jlink说哪个软件哪里设置一下 就可以给板子供电 想问下Ulink2行不行啊 不然要用两个usb口 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