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料

楼主:
本人正在用MSP430F5438做 触摸屏 的应用,想请求 TI 专家们给个能查看我调试结果的应用程序。
主要是能从串口读取数据,然后显示成 点 或者 连线,串口号可选,分辨率最好可调的那种。
有则请发至: b.zhen@newdegreetech.com    先谢谢啦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的基础上修改,并且定制GUI吧!
就是串口也要有你定义的数据帧的格式,比如XY轴的坐标。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这样的要求就是客服也无法满足。

网友:
恩,确实是。原先是想着要求提少一些,然后我这边根据他的要求改我的数据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是。原先是想着要求提少一些,然后我这边根据他的要求改我的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