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图形库里面的颜色格式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Grilb.h文件里面如下

#define ClrBlue                 0x000000FF

#define ClrRed                  0x00FF0000

他的排列格式跟PC里不同吗?

网友:
我把0x000000FF
0x00FF0000 放到PC控件里显示颜色,怎么颜色变了!

网友:
Delphi 中的标准模式:

Self.Color := $000000ff;//红色

Self.Color := $0000ff00;//绿色

Self.Color := $00ff0000;//蓝色

网友:
是大端小端问题!

网友:
大小端不是1234 4321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需要在用 Delphi 写的时候转换一下。

网友:
没用过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