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函数前的_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求助下函数前的_的问题。
麻烦一下,为什么在程序里很多地方的函数要加_这个符号。比如说
typedef struct _POINT
{
}POINT;
感觉上一般只有在和中断相关的地方上才需要加这个符号,
比如说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到底哪里该加,哪里不该加,求助下各位大虾。。

网友A:
没有规定,就把它当做一个字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