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2530PCB 如何匹配电阻

楼主(2011-09-23):
CC 2530PCB 如何匹配电阻
我想做块CC2530的板子,用50欧姆的鞭状天线,PCB线条要做阻抗匹配,这个匹配是从哪做起啊?是C254那个2.2PF的电容后面到天线的走线要做50欧姆吗?
还有我8mm厚的板子,70um厚的铜箔,4,5的介电常数要做到50欧姆的阻抗,我用阻抗软件以计算线宽要14.4mm,这也太宽了吧?是我方法不对,还是别的原因,望高手指教
天线
电阻
如何

网友A:
为什么要8mm厚的板子?
1mm厚就行了
板子厚了当然需要宽些

楼主:
0.8mm

网友B(2011-10-25):
你可以用ads linecalc 模擬線寬要多少
還有使用四層版會比較保險

网友C(2011-11-28):
0.8mm厚的板子,0.07mm厚的铜箔,4,5的介电常数要做到50欧姆的阻抗,线宽要1.44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