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16554扩展串口,port a正常,port b接收老是溢出。

楼主:
我用16554扩展4个串口,当我同时测试port a和b的时候,a一切正常,b经常会溢出,结果中断引脚被一直拉高,使得无法再接收数据。但我单独测port b的时候,一切正常。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啊?请指点一下?我用的是wince6,中断引脚都是独立的。会不会是中断优先级设置的问题?

注册表中,不加“priority256”键和设置"priority256"=0都试过。结果都不行。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下,把priority256设为0x61也不行。

网友:
老兄,是你啊。O(∩_∩)O哈哈哈~
解决了吧?
这个不能同时使用的两路串口,否则会丢失数据,除非用可安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