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编译没问题,然后弹出一个

楼主:
我的程序不是很复杂, 只是对一个积分的运算,
然后他弹出一句话
the estimated data stack usage of 3241 bytes exceeds the 1024 bytes allocated。。。。
大致的意思是说,程序需要大约3241 字节的 栈容量,1024 字节不够用,
然后按他下面的 提示
我修改到了 3500
,再编译,出错
Linker error: global RAM variables size: 2518 bytes is too large
,help,
难道avr 运算量真的这么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不是很复杂, 只是对一个积分的运算,然后他弹出一句话 the estimated data stack usage of 3241 bytes exceeds the 1024 bytes allocated。。。。大致的意思是说,程序需要大约3241 字节的 栈容量,10 ...

看看是不是IDE里没有选择正确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