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正弦波叠加在方波高电平上的实现方法

楼主:
如题,我看到一个电路板输出是用了两块单片机,其中一块产正一组正弦波,另一块产生一组方波,然后将正弦波叠加到了方波的高电平上,不知道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求教各位!

网友:
各位大神,快快现身

网友A:
用方波控制正弦波的发生电路?高电平工作,低电平不工作?

或者用方波控制模拟开关?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导通?

应该不复杂吧,看有没有高手来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方波控制正弦波的发生电路?高电平工作,低电平不工作?

或者用方波控制模拟开关?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导通?

应该不复杂吧,看有没有高手来详细讲解一下

可以仿真的试下,正弦与方波用一个加法电路相加。对正弦信号选通